楼主(2011-09-26):
怎么检测变压器油的好坏?都有什么判断方法?多长时间更换一次?

网友A:
变压器油检测主要是检查油中 氢 氧 碳等的含量 这个需要专业的检测部门来做

网友B:
我们一般只做耐压试验,1,2年做一次

网友C:
如楼上两位所说,变压器油主要是测试耐压等;
用户若没有检测手段,需由电业局等具有资质的专业单位进行。

网友D:
首先给两个提示如下图:

要了解详细请浏览以下帖子:

变压器油质量的标准
地址:http://wenku.baidu.com/view/c7ab056d58fafab069dc02bd.html

网友E:
油的好坏,一般送当地电力部门检查。根据检验结果确定是否要更换。
电力变压器没有表面异常的情况下,油样我们是一年一检。
冶炼变压器没有发生异常的情况下,油样我们是一季度一检。

网友F:
我们公司三四年了还没换过,也没检查过。

楼主:
和各位老师学习了,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