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6):
现共有2个压力、2个温度、1个流量、一个PH值需要在触摸屏上监控  分别用什么扩展模块呀
我只知道 压力用FX2N-4AD模块  温度用fx2n-4AD -PC或者是FX2N-4AD-TC模块
那么流量和PH值怎么监控用什么模块呀 !

望高手解答 不甚感激

网友A:
温度有专门的温度模块
压力、流量、PH值要转换成模拟量模块能识别的标准信号

楼主:
回楼上
引用 网友B:
温度、压力、流量、PH值的检测选用标准传感器(输出标准模拟量数据或者串口数据输出类型均可)
PLC侧采用模拟量模块或者标准串口通讯模块即可读取

我的传感器输出信号都是4-20毫安的电流信号的   直接用AD模块就可以了  么 ?

网友C:
同意以上所说

楼主:
回楼上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8AD的模拟量模块1个就可以了,不过为了降低维护备件成本,建议选用2个4AD的模块为佳

检测温度也是用AD模块么

温度不是有专门的温度监控模块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的都是传感器(已经统一输出4-20mA的信号),所以采用模拟量模块

监控温度 我暂时的水平就知道可以用三菱的专用模块,
 即FX2N-4AD-PT是与Pt100型温度传感器匹 配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FX2N-4AD-TC是与热电偶型温度传感器匹配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除了这两个以外,我是否可以直接用FX2N-4AD 模块的  取代他们

你的意思是这样的么

网友D:
呵呵;如果用温度传感器,那么可以直接用4A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如果用温度传感器,那么可以直接用4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