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6):
哪位前辈能不能给小弟一份PRO-FACE ST400-AG41与三菱Q00 PLC通讯电缆的接线图啊?
二者通讯需要设置那些参数?
急用啊!
多谢了!

网友A:
这个你可以查找下PRO-FACE的说明手册,里面会有介绍的

网友B:
如果是Q00 CPU通讯的话,你得换人机型号了,选择ST401.

ST400是RS422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