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6):
变频器的频率能够直接通过触摸屏来调节  不经过plc么   此方案可行不 ?

网友A:
可以,有的触摸屏支持直接连接控制变频器

网友B:
大部分变频器支持MODBUS通讯协议。

楼主:
那需要对触摸屏和变频器进行设置么 ?怎么设置

以三菱的变频器和触摸屏为例

网友A:
三菱触摸屏开始新建工程时有向导,按照那提示,选择连接三菱的变频器就可以
触摸屏界面中控制元件可以直接用对应变频器的地址

网友C:
呵呵;只要你的触摸屏支持你用的变频器。木有问题;

网友D:
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案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