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6):
求丹佛斯传感器计算公式 量程是-1到5   4MA-20MA
求 电流换算bar公式  如:电流是6.62ma等于多少bar

网友A:
{[(已知的电流值-4)/16]*量程的上限-下限}-(0-下限),电流6.62ma等于-0.0175bar

楼主:
你的公式下线,上线是指那些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公式下线,上线是指那些数据
上、下限指的是变送器的量程。就你的提问而言,上限=5,下限=-1。公式中-(0-下限)是为了理解负量程,否则+下限就得了。

网友B:
2楼正解!

网友C:
2楼前辈给你推出了公式,那么我告诉你下这个线性转换是怎么转换的!其实就是坐标系中的一条直线,我们都知道平面中两点确定一条直线,找出两点坐标(-1,4)和(5,20),求得直线方程(Y=kX+b)也就是你要的公式,适用一切线性换算,以后就不必为这个换算问题发愁了,以前好几个帖子都介绍了,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学线性换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