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6):
最近刚刚开始学习PLC
现在想编一个 用3个开关 ABC 来控制4个灯亮
ABC都不打开的时候亮1灯
ABC中任意一个打开的时候亮2灯
ABC中任意两个打开的时候亮3灯
ABC都打开的时候亮4灯
我第一开始的思路是首先用异或来将3个开关编在一起,可是后来发现ABC都不打开和ABC都打开的时候的亮没有办法控制。
希望高手能够指点告诉我一下怎么编这个程序?

网友A:
对你的开关统计ON的位数,

比较上述ON的位数   =0    灯1亮
                           =1    灯2亮
                           =2    灯3亮
                           =3    灯4亮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网友B:
可以写出逻辑表达式,在按照表达式编程序,可是实现任意的组合逻辑。
Y1 = A`B`C`;
Y2 = AB`C` + A`BC` + A`B`C;
Y3 = ABC` + AB`C + A`BC;
Y4 = ABC

相乘表示与,串联, 反表示常闭点,相加表示或,即并联。
依葫芦画瓢,即可写出梯形图。

网友C:
这是一个选择条件程序按楼上各位所说的将条件编入就行了!不难!

网友D:
2楼的方法应当可以,也直观;3楼按表达式编程,也是一个方法。

楼主:
可以帮我写出来吗?
你这个是不是用计数器啊?
可以帮我写出来吗?语句表或者梯形图都行,谢谢啦!
我还是个新手 想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不是用计数器啊?
可以帮我写出来吗?语句表或者梯形图都行,谢谢啦!
我还是个新手 想学习一下!

使用機型:FX2N

网友E:
三楼的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写出逻辑表达式,在按照表达式编程序,可是实现任意的组合逻辑。
Y1 = A`B`C`;
Y2 = AB`C` + A`BC` + A`B`C;
Y3 = ABC` + AB`C + A`BC;
Y4 = ABC

相乘表示与,串联, 反表示常闭点,相加表示或,即并联。
依葫芦画瓢,即可写出梯形图。

这个思维方式很好

网友G:
我觉得初学者的话  还是考虑3楼的那种方法,因为它和电子电路有点关系,比较容易懂。。

2楼的程序比较精辟,对于初学者来说有点小难,不容易体会

楼主:
我今天思考的一种方法
就是用计数器+比较器来完成
根据2L的思路 我用计数器来计数 然后用比较器来和我设定的0.1.2.3这4个值来比较 这样来实验输出的灯亮!
输入端我都觉得没有问题 可是输出端不知道这样用比较器能不能用 因为我现在计数器和比较器还没有学

网友H:
补充一下二楼的,每次进程序前,把计数器请0,有开关打上就+1,最后输出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