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6):
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端子可以并接两个显示表吗?如并接一个数字频率表和一个数字电流表,请大侠指点。。。。

网友A:
2个信号公用一个输出端子??

网友B:
一般输出一个,具体根据需要在变频器中选择设置

网友C:
标准信号相同的话完全可以的

楼主:
两个数字表都是0~10V直流信号输入,是不是能并接在模拟输出端子呢。。

网友D:
两个并在一起没试过,可以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正常显示。

网友E: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两块表的物理意义都不同,却取一个信号源做显示,什么意思嘛?

网友F:
这个做不到的,而且一台变频器 只有两个端子输出,输出类型你可以选择(这个是死的)选什么输出类型就是什么

网友G:
变频器有两路模拟输出是可以的,硬件配置上有只配一路的,没有两路可用,这就没办法,有的话就可以,输出配置绝大部分都可以自定义,无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两个数字表都是0~10V直流信号输入,是不是能并接在模拟输出端子呢。。
如果需要在两地显示同一个参数是可以并接的。但按楼主的提问,要想显示两种参数电流和频率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一输出只能是你所设定要显示的参数。这时所接的两台表显示的只能是同一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