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6):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我使用的是三菱PLCFX1N系列,三菱变频器S500系列。

通过RS485进行通讯,以便PLC从变频器中读取一些数据,如电流等。

为什么我读取的电流值精度只能达到0.1A,这个不够用啊。请问变频器有没有那个参数可以设置 使精度达到0.01A的?

根据变频器资料:“输出电流 H70 H0000~HFFFF:输出电流(16进制)单位0.01A"。

根据资料是能够达到0.01A的,但是我读取的数据总是50、60、70等,即为0.50,0.60,0.70A。小数点后第二位的精度达不到 这是为什么捏?

网友A:
呵呵;
变频器内部还没有精确到0.01A吧;

楼主:
那他说的单位0.01A 只是单位?变频器的精度只能到0.1A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