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6):
比如说拍到的图片上有123,它就告诉PLC是123,图片上是456,它就能读出456
而不是简单的只能知道是不是123

网友A:
这个取决于软件啊。一般的视觉识别系统都可以做到了。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的,智能相机也可以,主要看你字符的清晰程度

网友C(2011-11-01):
这个不难,一般算法都有 OCR字符识别功能

网友D:
一般的视觉系统都能做到的,只要被检测字体 清晰就够

网友E:
OCV/OCR是机器视觉的基本功能之一,从你说的来看,你是想使用智能相机,可以考虑康耐视相机,英文字符和阿拉伯数字都很容易可以读出来。

网友F(2011-12-30):
我们也可以做的,OPT

网友G(2012-06-28):
軟件算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