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6):
不知道有没有谁用过倍加福的位移传感器,我用的西门子IM151-8 CPU的来读模拟量,信号是电压信号,十进制显示的0-32678但是读上来的数据在十位和个位有不断的跳动,这是正常的吗,是不是存在干扰啊。我以前用S7-200的模块来读的话没有数据没有这么跳动

网友A:
首先信号波动要看一下什么原因,是传感器来的信号就波动?还是信号传递过程中的波动?西门子的模块,对模拟量输入信号有没什么要求?比如屏蔽是否接地?比如电源是否共地?等等。如果用示波表检查传感器来的信号就不好,那可以做硬件的滤波处理,再输入模块。

楼主:
这么专业啊,没有仪器啊!东西是悬在空中的,没有相对的运动,按道理来说应该数据时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