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6):
关于s7-200数字量输入类型分为源型和漏型,相当于我们常见到日系的PNP或者NPN型,s7-200数字量输入类型可以混接吗?也就是接正极负极都可以吗?

网友A:
呵呵;同一个公共输入端是不行的;
不同组之间没有限定;

网友B:
二楼说得在理,否则的话就是短路了!

网友C:
公用的COM端,正负怎么可以混接。。。2正或2负能形成回路吗?

网友A:
日本的整体式PLC一般只有一个公共端的,所以要求所有的输入点极性必须一样;
SIEMENS的有多个输入公共端,只要求同一个输入公共端上带的一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