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6):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反应速度估计要很快吧!

网友B:
你选的接近开关的反应输出间隙一定要精确,如果否物体高速旋转,你的接近传感器无法输出,那是不行的,另外的基本上不用考虑了

网友C:
你可以用霍尔开关,形状与接近开关一样。我公司测高转速我就用这个,

网友D:
可以试试用编码器来测速度啊

网友E:
速度慢的话可以,我做过在减速机输出轴上装一个圆盘,圆盘圆周要大一圈的洞,洞直径比 接近外经大2MM,那时候做的 线数度最快才15M/S,如果速度快的话,还是用编码器吧

网友F:
这样的光电开关很多。

楼主:
谢了各位师傅,小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