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感应电

楼主(2011-09-26):
在双控线路中同一根管穿三根线,两根连线一根火线两个位置先不接开关灯也不接上,通电后为啥用电笔测试两根连线都会亮???怎么消除???

网友A:
在双控线路中,火线只到第一个开关,三根线里有两根连线·一根零线。从第二个开关中间出一根控制线和零线一起走到灯泡

网友B:
去看看电气原理图就会明白...

网友C:
你电笔肯定坏了

网友C:
肯定是电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