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6):
锥形转子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了解得也算是比较多的啦,最近厂里的的一台16T行车的控制系统改变频控制了,使用中发现提升电机的刹车老是要调整,不然的话就是起动太慢或者是提升后刹不住。观察改变频后,电机的动作没有直接用接触器控制时那么有力,这跟变频后电压也降低了有关系,今天拆电机接线盒看了一下,有两条类似普通电机的刹车线圈的接线没有接,请问锥形转子电机能不也像其他的带刹车的电机一样,单独给刹车接一个220或380的电源用来作刹车的电源呢?

网友A:
1、锥形电动机得电时,气隙磁场产生轴向磁拉力,压缩制动弹簧,使制动轮与端盖上的制动环脱开,电机转动。断电时,依靠弹簧压力,制动轮与制动环摩擦,刹车。
2、为了起动方便,应该是调松制动弹簧压力,起动是快了,但制动力也弱了。
3、起动太慢,是不是因为用了变频器?你把变频器升速时间设快些试试。
4、不知锥形转子电机适不适应变频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今天再上去检查及查看相当资料,同时也向一些老师傅们请教了,原来锥形转子电机没有制动线圈的。
 用变频了,电机起动没有全压运行哪么灵活,好处是运行比较平稳,还能实现双速运行,原来用切电阻调速,行车振动很大。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解答,今天向老师傅及相关的厂家进行了解,他们说锥形转子电机是没有独立的刹车线圈的,我所看到的可能是温度开关!
  电机改变频后,确实是没有全频哪么灵敏。不过运行比较平稳,双速切换运行还是比切电阻要好!

网友B:
呵呵 一看到 “锥形转子电动机” 我就想到行车的主电机,因为之前修过,那时候是刚刚工作时的事情了
那个东西确实如二楼的朋友说的,不可以外加制动的,调弹簧吧
另外你说启动慢,如果带电机那变频器功率够猛的话,你可以减少设,变频器的启动斜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