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7):
寻求 高手 指点 用keilC51编写关于10个LED灯循环亮灭问题? 稍微详细点~~~~

网友A:
int i=1;
while(true)
{
outport(P,i);
i=*2;
if(i>1024) i=1;
}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网上有很多,可以查查

网友C(2011-12-10):
可以百度一下,能抓一把

网友D:
二楼的兄弟,keil里面有outport(P,i);
这样的指令吗?

网友E:
这个很简单,几乎所有书都有这样的例子

网友F:
朋友知道就说出来,不要老说什么简单。或者百度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