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7):
本主题曾以《星-角全压启-停基本控制电路》为主题发表在《机电一体化论坛》,地址: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4298,这次编写星-角启-停系列有所改进而发表在这里。

特希望朋友,同行和前辈对俺编写的星-角启-停系列提出宝贵的不同意见,非常感谢!

《传统星-角降压启-停控制电路》(简称:《控制电路》)的传统,是指用三只交流接触器,加一只普通时间继电器所组成的控制电路,是星-角降压启动的最基本的一种控制方式。其启动过程让电机在星接状态下启动一定时间,再转换成角接,让电机在全电压下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该控制电路的控制对象是在角运行的3KW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控制电路》的特点是:

1.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是:封星-送电源电机启动-一定延时后-解星换角-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2.  《控制电路》为防止主接触器KM1和角接触器KM2发生熔焊,仍然启动电动机,在启动按钮SB1处串入主接触器KM1和角接触器KM2的常闭触点,当揿启动按钮的同时进行检测,以策安全。

3. 《控制电路》中的角接触器KM2和星接触器KM3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设置有它们之间的电气互锁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保证控制电路的正常运行和可靠工作。

5.  《控制电路》的延时采用普通时间继电器。延时整定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5~10秒或现场按需要整定。

6.  《控制电路》还设置了电源、星启动和角运行的指示灯,监视系统的运行情况。合上电源总开关和控制电路开关,电源灯应燃亮,如果此时的星启动或角运行指示灯燃亮,则说明该接触器已经熔焊。在启动过程中,星启动指示灯长期燃亮,则说明星-角转换失败,均应立即停止启动,排除故障,再进行相关操作。

7.  《控制电路》用热继电器KH作电动机的长期过载保护,其额定电流的选择在本电路中是按电动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电动机启动转角接后接入电路,再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热继电器也可以串入主接触器KM1与电动机之间的回路,也按电动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选择,热继电器在整个启动过程都在工作,负载重时会误动作;最不好是将热继电器接在主接触器KM1和角接触器KM2回路的上方(即角外),那时需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选择得不合适时,一样会在负载重时误动作。

8.  主电路用断路器QF1作线路的短路保护,其额定电流应按被保护线路导线的允许长期电流进行选择,按导线的短时耐受电流确定瞬时动作电流的倍数(更详细: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16609);控制电路用断路器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规范规定其配电导线截面不小于1mm2,其额定电流选用6A已经足够。

9.  星-角降压启动的启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1/3,所以本《控制电路》,只适用于空载负荷或轻载负荷的启-停控制。一般地说:当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7倍时,其变压器容量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时适用于星-角降压启动。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详述如下:

1.  接通主回路断路器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燃亮。

2.  揿SB1控制电路即自动完成启动过程,揿SB0控制电路即停止工作。

3.  当 揿SB1按钮,KM3通过KM1(7-8)和KM2(8-9)的常闭触点得电动作,其主触点闭合,为电机星启动作准备,此时星启动指示灯燃亮。

4.  KM3(7-10)触点接通,主接触器KM1动作,与主接触器KM1并联的时间继电器KT也随之动作,为星启动开始计时。

5.  KM1和KM3同时为电机送去电源,实现星启动。KM1(6-10)触点闭合为KM1自锁。

6.  当时间继电器KT延时到,KT(7-8)触点断开,KM3失电,KT(6-12)触点接通,当KM3(12-13)触点恢复闭合,KM2得电,其主触点闭合,电机角接全压下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此时角运行指示灯燃亮。KM2(6-12)触点接通自锁。

7.   揿SB0按钮,KM1和KM2均全部失电,电机脱离电源进入自由停车状态直到停止。

8.  断开主回路断路器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熄灭,工作告一段落。

网友A:
呵呵,这个好像天下皆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好像天下皆知吧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星-角启-停系列之二 单延时头星-角启-停控制电路》: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8&id=300447&star=#1581390

网友B:
楼主的文章有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文章有错误吧

楼主可能自以为是的把帖子发上来了,真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后面还有类似的帖子,希望能给予指点,好及时的修正,以免怡误他人,非常感谢!

网友B:
什么叫自以为是,不经过自己的审查就把这贴子发上来,未免有点误人子弟吧

网友B:
本人一时好奇才看了看,才发现这文章的动作顺序叙述也不够严谨,也不知是哪个老师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自以为是,不经过自己的审查就把这贴子发上来,未免有点误人子弟吧

图是我自己画的,也由我自己编写的说明,已经在编写说明过程改正了一些错误,到头来自己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发了上来,这就是我的“自以为是”。

在电工论坛上发表帖子,其目的就是“特希望朋友,同行和前辈对俺编写的星-角启-停系列提出宝贵的不同意见,非常感谢!”。帖子也只是代表楼主的观点,并非权威发布什么信息,何来误人子弟,如果你照搬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一句“楼主的文章有错误吧”,说的我一头雾水,所以才请你说具体点,也许就是理解的不同吧。你认为那两句话有问题,我倒认为不见得。

2.  揿SB1控制电路即自动完成启动过程,揿SB0控制电路即停止工作。

这一句只是概括的说明电路的工作情况,很难理解这是错的。

3.  当 揿SB1按钮,KM3通过KM1(7-8)和KM2(8-9)的常闭触点得电动作,其主触点闭合,为电机星启动作准备,此时星启动指示灯燃亮。

这一句后面就是具体的动作过程,难道KM3动作的结果不是这样的。

当然,一个电器元件的动作会发出好几个信号,先说那一个我看都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这个电器元件所发出的信号说完了才能产生后面的动作,如果我的叙述里有不够严谨的,可能就在这里,我特向那位朋友表示歉意。

我倒要劝朋友的,以后回复帖子不要光说结论,要给别人出路,说明错在什么地方,这样修改好不好,没有人不欢迎的。论坛本身就是讨论的地方,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乱给别人扣帽子,我看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