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惯量

楼主(2011-09-27):
谁知道什么是伺服电机的惯量?跪求详细一点的。

网友A:
惯量:构件中各质点或质量单元的质量与其到给定轴线的距离平方乘积的总和。

楼主:
怎么算的,,有公式吗

网友B(2011-12-03):
谁知道什么是伺服电机的惯量?跪求详细一点的。????伺服电机惯性比较小一些的,制动性能也很优越一般控制定位条件和不超载情况下可以不考虑!!!

网友C:
惯量就是机械刚性?伺服的刚性不是可调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