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项目完工了,看看我的成果(20110929)

楼主(2011-09-27):
不算多难的三条输送线,验收也差不多了,过不了几天客户就准备试生产了。大伙看看,给点评点评!!

网友A:
点评一下电气工艺:1、变频器上下空间不足;2、某些二次电线线号没做标识;3、接线工艺凌乱;4、电柜与柜门之间的连接线没有加装护套或者缠线带作保护;5、控制箱不带电金属外壳没有可靠接地;6、变频器与PLC相隔距离太小,且靠近变频器出线端,容易引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评一下电气工艺:1、变频器上下空间不足;2、某些二次电线线号没做标识;3、接线工艺凌乱;4、电柜与柜门之间的连接线没有加装护套或者缠线带作保护;5、控制箱不带电金属外壳没有可靠接地;6、变频器与PLC相隔距离太小,且靠近变频器出线端,容易引起干扰。
非常感谢,以后会改进的!

网友B:
已经很好了,这只是开始阶段,以后越来越好,努力吧

网友C:
有待进步,有待提高

网友D:
那个,接的线真丑。。。。特别是最上面一排灯,干嘛用倾斜的?水平不行吗?
第一个柜子,排放的没有美感。。。。

网友E:
变频器与PLC靠得太近了吧,

网友F:
没看到一个保险

网友G:
还可以,有待进步,同行应该留下QQ之类好聊聊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