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比F5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1-09-27):
科比F5 18.5KW不定时报E。PUCH故障,意思为功率单元识别错误,经检查模块是好的,且输出电压与电流均在正常范围内,用SY。3复过位,未能彻底解决,机器电路板已经清洗,非常干净!实在想不出是哪的问题了,求助!!!

楼主:
这帖子就这样让它沉了?

网友A(2011-11-22):
可能是风扇接触不好。

网友B:
是功率识别单元坏,更换或确定一下就好。

楼主:
更换功率模块?

网友C(2012-03-03):
师傅。我修的一台科比F5变频器也是一上电就报E.Puch。网上找了下SY.3复位就行。但是SY.3这个参数在哪都找不到啊。是在哪的

网友D(2015-05-26):
问题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