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D、DA模块用法

楼主(2011-09-27):
各位老师:变频器速度控制时,为什么有的用AD、DA模块,有的只有DA模块?谢谢。

网友A:
DA输出模拟狼控制变频器速度
如果还需要将运行状态反馈回去,可以将输出的模拟量再接到PLC,就要用到AD

楼主:
老师您好,是否可以理解为反馈控制?

网友B:
是可以这样认为!

网友C:
呵呵;一般变频器没有必要再用模拟量反馈到PLC;

楼主:
老师您好,要是有触摸屏呢?

网友C:
如果用触摸屏通过PLC模拟量控制,在屏上可以直接输入频率或转速;

网友D:
屏上是不是有实际频率显示?

网友C:
没有反馈的话,屏上只是你设定的频率;

楼主:
老师,触摸屏以前我没有接触到,现在新上的设备统统用触摸屏控制,触摸屏用什么软件编程?是台达的。能给我一份软件说明书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