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7):
步进电机说明书上都没有,比如我要用涡轮涡杆(40:1)传动,输出速度不变的话,电机速度就要提高到以前的40倍,这就要求电机速度达到每秒2转(以前的转速相当低)能达到吗?还有提高速度对电机的扭矩影响大吗?根据p=fv,速度提高到以前的40倍,力量变为前的1/40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你没有学到你老爸的东西,提高40倍的转速,用蜗轮蜗矸,这是你在哪里看到的这种东西?
一般步进电机最高也就600转,对于1000转的电机我没有见过。我手上的电机现在达到了480多转。还能正常工作。估计再快也快不了多少了。
拉高40倍的转速,还是不要在步进电机上想了,应该选用伺服电机。假如你现在的电机是200转,提40倍,那就是8000转,这要求最少要3000转的电机,然后加一个1:2.5的带轮,这样就上去了。
还有一般情况下,只有减速机,极少见加速机了。还有蜗轮蜗杆是不能反向驱动的。反向有自锁能力。

楼主:
可能没表达清楚修改了下,我主要是想提高电机的转矩。我只要求电机达到每秒两转也就是120转/分。按您所说应该没问题了!原先速度很低的,细分是30000脉/转,程序速度是3000HZ,现在细分调成3000/转,程序改成了5000HZ,电机速度提高了将近20倍。通过涡轮涡杆转速后速度是以前的1/2还少点,反正那个程序对速度要求不是很高,再者细分驱动器又没有750脉/转的细分,只有3000是750的倍数这样改目标数也好改些。

网友B:
呵呵;用自己的电机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如果手头有电机,试下不错。

网友D: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E:
没有整过步进电机,原来不进电机速度不高啊

网友F:
步进电机我都想快一点,提高速度,力距我要输出最大,速度要快,我试了一下,有速度就无力距,快了有起动不了,烦啊。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G:
步进电机脉冲提高,细分也要选择大,正常情况下,一秒就是2.5转;
有步进电机的试试,1.8度,2细分就是0.9度,用1K脉冲,发400个脉冲是1转;
用4细分,同样发1K脉冲,发400个是半转,可能电机就带不动,这个时候就要把频率调到2K;
也就是频率高了,细分也增高,速度才能保证一致;
细分关联精度,跟速度无关;

网友H:
求购国产变频器
引用 网友F:
步进电机我都想快一点,提高速度,力距我要输出最大,速度要快,我试了一下,有速度就无力距,快了有起动不了,烦啊。有什么好方法。

应该只有换大点功率的电机了!

网友B:
呵呵;价格能承受换成伺服电机;

网友F:
电机换了同形号最大的,最大还是不成。
现在就是一秒2点5转左右,一高了就带不动,最大的问提是在0点2秒内到最大速度,输出电机最大力距。现在用齿轮变比。

楼主:
昨天试机成功了,只知道每秒2转(120转/分)是没有问题的,再高点的速度别人也不让试啊,再说带负载转快了还真有点危险!空载没试过。
还有蜗轮蜗杆减速机的间隙好大!

网友I:
你还挺逗。

网友J(2011-10-29):
使用TRINAMIC公司的带有COOLSTEP技术的驱动控制器 可以使步进电机达到5000RPM的速度

网友G:
前两天用步进电机驱动器试了一些加速驱动;
步进电机1.8度一个脉冲,设定10细分,也就是一个脉冲为0.18度;一转为2000个脉冲;
设定脉冲为20K,也就是一秒可以10转,软件启动与停止加了加减速;
实际发送20K个脉冲,运行时间为1.8秒;
再高脉冲就没有试了;测试的单片机为STC12C5A60S2,用PCA功能发送脉冲;
可以同时控制2路100HZ-20KHZ的步进电机正反转;

测试中发现有的步进电机不能运行到5K以上8细分时的设定,有用到步进电机的要注意;

网友K:
换伺服电机撒

网友G:
今天测试:1.8度电机,驱动器10细分;频率30K;
也就是100转需要6.7秒;
可以运行正常;停止时要减速停止才没有失步与抖动大,否则停止位置会过头,抖动也大;

没有条件带负载试,不知道带负载是否会失步;

网友J:
高速步进
带有Coolstep专利技术的驱动控制器可以使电机的速度达到3000RPM

TEL:13812617052

网友L(2012-08-30):
不懂....电机刚开始接触。最近才和师傅学这个..
<url=http://www.nbguqi.com/>胶带封箱机</url>

网友M: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说明书上都没有,比如我要用涡轮涡杆(40:1)传动,输出速度不变的话,电机速度就要提高到以前的40倍,这就要求电机速度达到每秒2转(以前的转速相当低)能达到吗?还有提高速度对电机的扭矩影响大吗?根据p=fv,速度提高到以前的40倍,力量变为前的1/40是这样的吗?

[/quo不知道楼主在没有提速前电机的转速是多少,你现在是加一个蜗杆涡轮1:40的减速装置,而又要保证输出的速度不变是吧,提高速度的同时转矩当然是减小的,但也不是成比例的减小,这有公式也得看实际情况,步进电机是不适合高速运转的,而且速度高了,蜗杆涡轮的发热和磨损严重,楼主采用蜗轮蜗杆减速估计是考虑到安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