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7):
我公司正在做一个工程,我想用1台达A系列触摸屏同时与plc和11台变频器通信,变频器频率可在触摸屏上设置,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为什么不用PLC通讯控制变频器,然后PLC连触摸屏?

网友B:
老师您好:如何控制?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我急着用啊。

网友C:
不经PLC的话,请首先确认你的屏支持你用的变频器直接通讯;

楼主:
我听说台达PLC与多台变频器通信用一根电话线就可以了,但不知怎么接法,还有程序该怎么写,希望能得到各位老师的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电话线?是不是以太网线?台达的PLC和台达的变频器应该有专门的通讯指令吧,不用写复杂的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