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于三菱触摸屏的问题 大家遇到过没有

楼主(2011-09-27):
按钮的左上角都有那个小数字 怎么让他不显示呀

网友A:
编程软件菜单“视图”下面的“显示项目”中的“软元件”前面的勾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软件菜单“视图”下面的“显示项目”中的“软元件”前面的勾去掉
谢谢 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仔细看GT编程软件说明书,肯定你还会遇到一些问题
可以说明白点么 ? 我第一次搞这方面的 不是蛮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仔细看GT编程软件说明书,肯定你还会遇到一些问题
谢谢 搞定了饿

网友A:
这个地址、ID号显示没什么关系的,有时有这显示还能一下子就知道对应什么地址,不用再进去里面的属性里查看
这些下载到触摸屏中也不会显示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