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7):
欧姆龙PLC :CP1H通过RS-485口控制3G3MV变频器

通过CP1H的RS-485串口,可直接控制3G3MV变频器输出频率、启动、停止或者读取变频器频率等参数。
直接使用Mosbus-RTU简易主站功能:该功能只需要在规定的DM数据区写入需要发送的Modbus命令,触发发送标志,CP1H就可以自动发送添加了CRC16校验的Modbus命令,CP1H将自动接收变频器的响应,存储到特定的DM数据区。使用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和变频器通信,而且可以和任何支持Modbus-RTU协议的设备通信,具体设定如下:

(1)硬件开关设定:
CP1W-CIF11:工作设定用拨动开关中1,2,3,5,6号引脚置ON,4号引脚置OFF。

(2)PLC与3G3MV之间的接线:CP1H-XA40DR-D  3G3MV

RDA-──────S-和R-短接
RDB+──────S+和R+短接

(3)变频器相关设定:(变频器断电上电后,设置方可生效)SW2终端电阻拨到ON,n003=2,n004=6,n151=4,n152=0,n153=1,n154=2n155=0,n156=10,n157=0

PLC的设置:(通过CX-P软件)通过CX-P软件与PLC连接后,打开设置,将PLC的串口1设置

将设置下传到PLC后,将PLC断电上电后,设置方可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