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7):
现在我3个cp1h的plc,各自带了3个cif11的通信模块,请问用主从站的设定rs485通信方式,通信模块的接线方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A:
这个编程和应用手册上应该有介绍吧,它们是单工的工作方式,数据应该在同一个母上走.

楼主:
编程手册上只是画了示意图,具体哪点接那点还真没有,所以才来问的,现在知道的是也就2个PLC的rs422接法,rs485的总线接法还真不知道,怕乱接把模块烧坏了就麻烦了啊,所以才到这上面来请教,却不曾想各位不肯赏光啊?!

网友B:
资料里好像有,你只要不代电操作,没问题的,后边6个dip开关要设置对,可以先连2个,通了N个都不怕。

楼主:
o ,谢谢楼上的。

网友C:
我也在期待这个问题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