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7):
用X0~X17 共16个按钮表示0-15

输出用二进制 Y0~Y3表示

如输入X5为1,输出 Y3 Y2 Y1 Y0状态为0101

网友A:
晕...直接拿对应的十进制传送到一个中间字节里,再对应的位对应输出就好了

楼主:
能写出具体的指令不?应该不长吧

楼主:
已经找到两种方法,可是好像不是我要的答案

网友B:
一个按钮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祝你好运

网友B:
程序穿了几次没传上去

楼主:
一种方法是简单的开关指令,因为一个按钮可以无限次地使用,让哪些输出就哪些输出

如按X5,输出0101
ld x5
out y0
ld x5
out y2
其他按钮都一样

还有一种是给相应按钮传送相应的数字

LD X5
MOV K5 K1Y0

我要找的答案应该是使用应用指令完成,程序要最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种方法是简单的开关指令,因为一个按钮可以无限次地使用,让哪些输出就哪些输出

如按X5,输出0101
ld x5
out y0
ld x5
out y2
其他按钮都一样

还有一种是给相应按钮传送相应的数字

LD X5
MOV K5 K1Y0

我要找的答案应该是使用应用指令完成,程序要最简单。

这样做要用到16个LD,16个传送.....

网友D:
类似 BCD K4X0 K4Y0  的指令行不?

网友E:
不了解三菱的功能指令,貌似楼上的是正解,总之就是x(a
)传送a到k1y0

网友F:
有没有什么难的!

网友G:
用X0~X17 共16个按钮...我汗,
你这说得是18个按钮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类似 BCD K4X0 K4Y0 的指令行不?
不行,他要求x0接通输出二进制0,x1输出接通输出二进制1,x2接通输出二进制2,而不是输出四段码,只有Y0~Y3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用X0~X17 共16个按钮...我汗,
你这说得是18个按钮了吧。。。
16个啊,好好看看编程手册
这个x0~x17是x0~x7,x10~17,没有x8,x9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什么难的!
是16个,哈哈。。。

网友I:
不知道是我想的复杂了呢,还是楼主表达的不够清楚!
是不是X0显示对应编号0,.....X7显示对应编号7.....X10显示对应编号8.......X17显示对应编号15?
如果是这样的话,除了楼主的方法外,我想了下还没想到更好的办法!难道要弄成浮点?

网友J:
解码指令很简单啊

网友K:
本质上没有简单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是要写出逻辑真值表,然后化简;
处于理解上的难易考虑, 还是做16个程序易于理解。
楼主如果保证任意时刻只有1个输入按钮起作用,结果如下:
Y1 = X8 + X9 + X10 + X11 + X12 + X13 + X14 + X15;
Y2 = X4 + X5 + X6 + X7 + X12 + X13 + X14 + X15;
Y3 = X2 + X3 + X6 + X7 + X10 + X11 + X14 + X15;
Y4 = X1 + X3 + X5 + X7 + X9 + X11 + X13 + X15;
注:符号+ 位或运算, 即常开点并联。

网友L:
ld m8000
enco x0 d200 k4
mov d200 k1y0
好象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L:
ld m8000
enco x0 d200 k4
mov d200 k1y0
好象可以满足要求
经调试证明,你的答案是对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ld m8000
enco x0 d200 k4
mov d200 k1y0
好象可以满足要求
21楼的程序总体还是不错的!
我用仿真软件看啦一下。
实验结果:只能顺序按下去,比如:按X0 显示0000;按X1 显示0001;按X2 显示0010;按X3 显示0011;按X4 显示0100;
如果按到X4,再想反过来,按X3或X1,X0 好像都没用,只能往下按 X5,X6,X7.....
(也可以从X10往下按,总这下一次按的数要比前一次按的数大,按小啦没用。)
不是我仿真有问题还是 21楼主的程序就这样运行的,请21楼指教,我们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ld m8000
enco x0 d200 k4
mov d200 k1y0
好象可以满足要求
21楼的程序总体还是不错的!
我用仿真软件看啦一下。
实验结果:只能顺序按下去,比如:按X0 显示0000;按X1 显示0001;按X2 显示0010;按X3 显示0011;按X4 显示0100;
如果按到X4,再想反过来,按X3或X1,X0 好像都没用,只能往下按 X5,X6,X7.....
(也可以从X10往下按,总这下一次按的数要比前一次按的数大,按小啦没用。)
不是我仿真有问题还是 21楼主的程序就这样运行的,请21楼指教,我们共同进步!
我试了,没你说的问题,你可能是按钮没有复位
这个程序按钮复位输出不复位的,当然也没有要求,如果要求复位加条复位指令就行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ld m8000
enco x0 d200 k4
mov d200 k1y0
好象可以满足要求
21楼的程序总体还是不错的!
我用仿真软件看啦一下。
实验结果:只能顺序按下去,比如:按X0 显示0000;按X1 显示0001;按X2 显示0010;按X3 显示0011;按X4 显示0100;
如果按到X4,再想反过来,按X3或X1,X0 好像都没用,只能往下按 X5,X6,X7.....
(也可以从X10往下按,总这下一次按的数要比前一次按的数大,按小啦没用。)
不是我仿真有问题还是 21楼主的程序就这样运行的,请21楼指教,我们共同进步!
我试了,没你说的问题,你可能是按钮没有复位
这个程序按钮复位输出不复位的,当然也没有要求,如果要求复位加条复位指令就行了。
谢谢你的提醒和指导 我重新试啦一次 不错 !!! 可以实现啦!非常之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