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1-09-27):
大家看照片中这是什么类型的电机?它上面是旋转工作台,由该电机带动旋转。

网友A:
图太近了 看不明白

网友B:
以前做CNC设备有接触过,类似三菱的高速电机,最高转速可达到10000R/min,多用于数控机床,电机启动前必修启动冷却泵对电机冷却。

楼主:
我再发个远点的,楼上的朋友能说的详细点吗?这个电机是伺服电机还是其他什么类型的?哪里能找到相关资料?非常感谢!该电机带动工作台大约10秒转一圈,工作台上面放汽车刹车盘类型的金属零件。

楼主:
图中这部分是放在一个铁柜子(蓝色)里的,柜子外面(图中英文标识的铁疙瘩上面)是一个夹具,零件放在夹具上夹紧,然后工作台带动夹具旋转,22秒能转两圈半。

网友C:
你看它用啥控制,伺服,变频,直流,交流、、、、?

楼主:
光能看见电机,看不到相关的接线,也没看见有驱动器,所以感到很奇怪,他的说明书上只说有一个电机控制模块。

网友D:
原理类似于串激电机,不过它可能是永磁的

网友E:
是同步电机吧,车床原点回零的吧!

网友F:
怎么看都觉得不像个电机,上面还有根皮带!!!电机可能在其他地方,图片上的可能只是由电机带动的一根轴而已

网友G(2011-11-01):
有点像DD马达啊!什么牌子的?

网友H:
看着像直驱电机,转速慢,编码器分辨率高,定位精度高

楼主:
同意“心蓝界”的说法,后来我分析图中的有可能不是电机,电机封装在里面了,我就搞不明白是什么电机,如果封在里面的话,空间不大,电机驱动器放在哪呢?楼上的说的直驱电机是什么电机?能否给介绍一下?

网友I(2011-12-25):
上面有厂家标志的,好像是麦高迪公司的,把照片发给厂家,问一下他们就可以了

网友J(2012-02-20):
楼主您好,您的电机好象是三相或两相普通电机,它通过减速机带动工作台旋转,我不知道您的工作电压是两相或三相,但是如果用伺服或同步的话,您的机器也不象啊。我想是汽车光锅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