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9-28):
三菱A500的变频器运行时面板显示是频率闪下,FN闪下,,运行2分钟左右就跳E7,这是啥问题?

网友A:
FN好像是散热风机故障代码
检察风机是否卡死,那风机是三线带运转检测!
风机供电电源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再问下
原来是风机坏了,我换了两根线的风机,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楼主:
怎么没有专家进来帮忙啊

网友B:
对.你用三线电机换上就好,其中一根线是检测电机转动脉冲的.你用两线电机代替.变频器检测不到脉冲.认为电机不转.三根线正负极检测极要对应.

楼主:
求三菱A500 11KW散热风机,QQ 32046418

网友A:
用两线风机替代
把检测线试分别跟正、负短接
能屏蔽风机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