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8):
为什么60A的三相空开带1.5或2.2KW的三相设备都会跳闸呀
  我们单位有一台2.2KW的和面机,已启动就跳闸,同样的用1.5KW的就没事,为什么呀?可是60A的闸呀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B:
1楼方法检查清楚。

网友C:
肯定是 那种带有漏电保护线圈的那种空开,要是你机器有变频器的,那个漏电保护线圈你不拆掉,呵呵 有的你搞了

网友D:
2.2 的电机坏了~

网友E:
"和面机",应该是漏电啦

网友F:
应该是电机绝缘不行有漏电现象,检查一下电机看看吧

网友G:
你买的零件 是坏的

网友H:
顶一下2楼的方法。

网友I:
2.2kw 电机应该坏啦!漏电

网友J:
我是做超市电工的   我们这有好多这样的设备没出现这样的现象1是开关带漏电2是电机有漏电  重点检查电机吧!!多数在这出问题

网友K:
用万用表量一下2.2KW马达的三相电阻及每相对地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L:
应该是电机坏了,不管怎么样不应该配这么大的空开,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M:
2.2KW电机为什么要用60A的空开?

网友N:
2.2KW的电机有問題,檢測下

网友O(2011-11-07):
同意2楼分析。电机漏电了。开关跳的是漏电保护。

网友P:
支持2楼的观点

网友Q:
支持2楼的观点,

网友R:
检查空开本身是否坏了(断开负载),再检查负载是否有漏电或短路。把摇表和万用表都利用起来吧,呵呵。

网友S:
2.2l漏电

网友T(2012-05-10):
也许是空开断开时的最大动作电流参数发生变化了,仅限于1.5KW的电机工作电流。我就遇到过类似故障,属于空开质量问题。

网友U:
漏电只要用摇表或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