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8):
因为S7-200晶体管输出与伺服输入不匹配,打算做以上转换,本人不太懂电子电路,求指点,看看这样弄对不对,如有不对,请指正,先谢谢了。另外,224XPSI这个型号我知道,但是货期太长,用不到。

网友A:
楼主意思是用200继电器输出,转换成晶体管输出的?然后相当于给伺服电机脉冲?
如果楼主是这个意思,那你挺聪明的,呵呵
不过也不可以啊,继电器的输出频率没有那么高,反应也没那么快,满足不了要求

楼主:
PLC是晶体管输出的,但是伺服输入是低电平有效的,因此得转一下,我是想用PLC的QX.X来控制伺服的输入信号,而不是脉冲。比如PLC控制伺服启动(SON)或者异常警报清除(CLR)等。

网友B:
我感觉,在R1-5K前面要加个高频二极管,另外还要加个104到M

网友C:
电阻一千二百欧姆就行了!不要5K那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是晶体管输出的,但是伺服输入是低电平有效的,因此得转一下,我是想用PLC的QX.X来控制伺服的输入信号,而不是脉冲。比如PLC控制伺服启动(SON)或者异常警报清除(CLR)等。
 在QX.X后加中继不可以吗? 然后中继的触点接到SON 或CLR位上,也可以吧
个人观点~~

楼主:
我本来就是想加中继的,但是中继有个20+毫秒的动作时间,主设计人员说这样不好,因此得自己做电路转换下,光耦那种已经试过了,貌似没什么问题。

网友D(2013-08-02):
不知lz这种接法可以吗?(光耦肯定可以,我想知道第一个接法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