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8):
各位前辈朋友们:

你们好,这几天接触到这个问题,有点矛盾,就是星三角电路中,当三角形电机接成星形连接的时候,电机相电流问题。

A文章是这样说的:“三角形运行的电机22KW在星形连接运行时,线电流=相电流,由于加在电机各相绕组的相电压=线电压÷1.732=220V,因此线电流=相电流=25.4A,实际启动电流应按25.4A来乘于启动倍数,而不是按44A来计算启动电流。”

B文章是这样说的:“以三角形电机22KW为例: 22KW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约为44A,三角形工作时它们所流过的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3 ,约为44/√3=25.4A,而星形工作时的工作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3,即44/3=14.6A。”

A文章说22KW电机,在接在星形时的相电流为:25.4A
B文章说22KW电机,在接在星形时的相电流为:14.6A

这不有点矛盾,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上面有的地方说错了。请前辈们指教,谢谢!

楼主:
我把例子都改成以22KW电机为例了,这样说的明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KW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约为105A,这个就是线电流!
其余的自己想一下即可

  哪你的意思就是,55KW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约为105A,这个就是线电流,在星形接法,由于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哪么就是说,55KW电机在星形接法时,相电流为105A。对吗。

反过来就是说,22KW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约为44A,在星形接法时,相电流为44A。对吗。

哪就是是面A,B说话,都不对。

网友B:
个人认为A文章比较可以接受,查查资料在研究看看吧

楼主:
有哪位前辈能用公式推导一下,上面的问题,大家都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A文章比较可以接受,查查资料在研究看看吧

还有这种说法:电机原星形接法,绕组实际负载电压为相电压220V;电机原△形接法,绕组实际负载电压为线电压380V。若功率相同,不论任何接法,额定电流相同。若原为△形改为Y形,电流为原来的1/3,若原Y形改为△形,电源电压必须降低1.732倍,即三相220V,否则,因电压过高电流过大而烧毁。

看了这种说法,好像B文章说的对。

网友B:
不知您怎么认为,我是看不懂。如果他这种说法成立的话,星三角启动那岂不是很危险

网友C:
就“三角形电机在星形接法时的相电流问题”来说,两人的说法都是错的(但B的结果接近正确答案)。

因为三角形连接时的线电流=√3倍的相电流。假使角形连接时的电机额定电流为44A的话,那么电机角形连接时的相电流为线电流的1/√3,就是25.4A,所以A得出的电流是角形连接时的相电流值。

由于星形连接时的相电压是角形连接时相电压的1/√3,而角形连接时的相电流是星形连接时相电流的√3倍。所以,三角形电机在星形接法时的相电流=14.7A。

如果B的“星形工作时的工作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3”改成“1/√3”,那就是正确的了。不知是楼主抄错了还是原帖错了。

注意,以上分析均以理想条件来进行分析的,实际之中还有很多条件约束,这个电流还会大很多的。

网友D:
支持6楼解释的好。

网友E:
同意3楼的

网友A:
55KW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约为105A,这个就是线电流!
其余的自己想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