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要求?

楼主(2011-09-28):
各位师兄,为什懡S7-200在运行时和STEP7编程软件通讯连接不上呢?在STOP状态下才能通讯,且通讯连接上后打倒RUN状态,S7-200又和编程软件自动断开,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通讯端口有没被程序占用,如果被占用了  在RUN状态下,会自动断开的

网友B:
如果是在联其它主从站的网中,工作在RUN状态 通讯口被占用

楼主:
S7-200
问题是在RUN状态下通讯不上啊,在STEP状态下能连上(但将S7-200PLC打到RUN状态就自动断开)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S7-200
PLC的两个通讯端口可以随便用哪个吧!

楼主:
S7-200
现在的问题是在RUN状态下通讯不上啊,在STEP状态下能连上(但将S7-200PLC打到RUN状态就自动断开)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PLC有程序将通讯口配置成自由口和MODBUS口没,要是配置了,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
上海巨朋PLC,价格好,品质高
http://www.gipeng.com/
QQ:18267543
TEL:15821288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