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8):
西门子变频器:MM420 多段速工作时,方向怎么选择?看资料MM440方向选择看频率设定值的正负号,那么MM420怎么选择?M420 频率不能设为负值啊?高手指点!(P701,P702,P703设为17,参数在P1001---P1007)

网友A:
可以啊 ,在P1001至P1007设相应的速度,在这几段速可以从-650HZ到650之间都可设,或者从控制字里的11位强制为1均可,在P842参数设置。

网友B:
多段速度是没有问题,关键是 还有正反转,这个没有弄过,不清楚,按楼上的方法做看看
楼主什么设备上用这样的控制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