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8):
工业平板电脑多用于设备和工程上,用于需要工控机的场合但又要求便于按装的环境,或是安装环境比较紧凑的地方。
而应用于风电场所的又有其特殊要求,最主要的有两点:
1、宽温。风电场多位于多风和环境恶劣的地方,低温有时会到-40度左右,所以有时需要能够耐低温的宽温型工业平板电脑,最好是能在-40度低温下工作的工业平板电脑。
2、防电磁干扰。因为应用于电力场合,这一点是必须的,所以整机要求全金属外壳切要有相当的防电磁干扰的能力。
笔者知道的国内能做宽温型工业平板电脑的厂家很少,多为国外产品,能做到-40度下可启动并且能正常工作的就基本没有两三家了,都是一些作军工产品的厂家,北京有一家叫北京微电达公司,湖南有一家,还有好像深圳有一家

网友A:
但CPU比较低端

网友B(2011-12-23):
1、宽温。风电场多位于多风和环境恶劣的地方,低温有时会到-40度左右,所以有时需要能够耐低温的宽温型工业平板电脑,最好是能在-40度低温下工作的工业平板电脑。
2、防电磁干扰。因为应用于电力场合,这一点是必须的,所以整机要求全金属外壳切要有相当的防电磁干扰的能力。
笔者知道的国内能做宽温型工业平板电脑的厂家很少,多为国外产品,能做到-40度下可启动并且能正常工作的就基本没有两三家了,都是一些作军工产品的厂家!
楼主说得太对了,介绍一下,深圳市艾宝科技有限公司可以为您定制这种要求的机型。

网友C:
15寸的工业嵌入式平板电脑资料下载
15英寸WINCE工业电脑,触摸LCD一体化电脑,采用防干扰铝合金拉丝光油外壳,无辐射,硬度高,档次高,支持VS2005,VS2008编程,像开发PC软件一 样开发应用程序。

个性化定制服务:正版WINCE系统,软件硬件等特殊功能定制。

安装方式:嵌入式面板/臂挂/VESA悬臂等多种安装方式。

产品规格:

操作系统 WindowsCE 5.0/WindowsCE6.0
显示区大小 15.0″(长:宽=4:3)
LCD分辨率 1024×768
LCD亮度 300cd/㎡
LCD颜色 64K色显示
背光灯 LED背光灯
通信接口 3路RS232(含485),1路以太网,USB,CAN(可选)
CPU 32-bit 主频400MHz/800MHz
内存 64M(DDRAM)/300M(DDRAM)
触摸屏面板 4线电阻方式,台湾进口AMT触摸屏
外壳材料 铝合金拉丝光油外壳
外形尺寸 388x308x54(mm)
安装开孔尺寸 368x292(mm)
工作环境湿度 10~90%RH
供电电源 直流12V
功耗 2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