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8):
我的变频器是MM440 的功率160KW,我想控制电机的转矩,我的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
各位大侠能不能推荐好的矢量控制的书籍,感谢!!!

网友A:
关于转矩控制,在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栏目,下载中心就有相关MM440转矩控制应用的文章。自己去找找呗。

关于转矩控制,不是一两句能说明白的。需要有一个参数表设置作支持。你还是到这个产品的网站,找答案。

总起来说,矢量控制模式下的转矩控制(不管是谁家的变频器)无外乎是两种模式。一种是,转速环饱和,调节转矩限幅实现转矩控制;另一种是,速度环开路,直接把转矩给定加在转距调节器的入口,实现电磁转矩控制。

网友A: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view/en/23939668
上述链接,是一个英文的MM440转矩控制文章,值得参考。同时也学习一下E文吧。文章真的很不错。

网友B:
楼上的朋友,果然是 西门子 MM系列的变频器本论坛绝对高手啊,看你回复了很多 关于MM系列变频器问题,虽然我也用了不少MM系列的变频器(都是30KW以下的)很多问题都没有去研究,都问了办事处的人,解决问题
论坛里有的朋友对西门子变频器很排斥,呵呵我感觉还是不错的,故障率很低,另外调试很方便,像施耐德变频器,那些指令代码,看看就头晕,当然施耐德变频器还是很不错的,只是个人不习惯而已

楼主:
版主在哪里?
感谢版主!
     刚接触MM系列,我都是照着使用手册调试的。我的被控电机是作为加载电机使用的,我要给我的电机设定转矩。快速调试结束后,我修改的参数P1300=22,改成了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想用面板上来给定扭矩,能实现吗?

楼主:
大侠,留步!!!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朋友,果然是西门子MM系列的变频器本论坛绝对高手啊,看你回复了很多关于MM系列变频器问题,虽然我也用了不少MM系列的变频器(都是30KW以下的)很多问题都没有去研究,都问了办事处的人,解决问题
论坛里有的朋友对西门子变频器很排斥,呵呵我感觉还是不错的,故障率很低,另外调试很方便,像施耐德变频器,那些指令代码,看看就头晕,当然施耐德变频器还是很不错的,只是个人不习惯而已
    我都是照着使用手册调试的。我的被控电机是作为加载电机使用的,我要给我的电机设定转矩。快速调试结束后,我修改的参数P1300=22,改成了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想用面板上来给定扭矩,能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朋友,果然是 西门子 MM系列的变频器本论坛绝对高手啊,看你回复了很多 关于MM系列变频器问题,虽然我也用了不少MM系列的变频器(都是30KW以下的)很多问题都没有去研究,都问了办事处的人,解决问题
论坛里有的朋友对西门子变频器很排斥,呵呵我感觉还是不错的,故障率很低,另外调试很方便,像施耐德变频器,那些指令代码,看看就头晕,当然施耐德变频器还是很不错的,只是个人不习惯而已
我也是一直在使用MM440的变频器。它是目前矢量控制模式的西门子的最便宜的一款变频器,现在据说要停产了,新的升级品都很贵,估计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便宜下来。

MM440是2000年以后在中国市场上推的产品,至今已近十年了。这款变频器,如果使用得当,还是很不错的,功能全、指标比较高。而且价格并不贵。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或者在西门子的论坛栏目里去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
      刚接触MM系列,我都是照着使用手册调试的。我的被控电机是作为加载电机使用的,我要给我的电机设定转矩。快速调试结束后,我修改的参数P1300=22,改成了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想用面板上来给定扭矩,能实现吗?
不客气了,你这样是不对的。原因如下:

第一,如果改变P1300参数的设置,就一定要重新做快速调试。快速调试的P0010=1和P3900=3这个过程是对电机进行静态的数学模型建模计算;P1910=1和P1910=3的过程,是针对电机做动态数学模型的建模计算。其中,P1910=3是针对矢量控制的磁化曲线建立进行的优化和辨识;P1960=1是针对矢量控制的速度调节器进行优化和辨识。总之,改变P1300的设置,就是改变了变频器的控制模式,就需要对其再进行静态的和动态的优化辨识。

第二,如果是作为电动机加载的装置,应该采用速度调节器饱和,转矩限幅调节的转矩控制模式比较好。因为P1300=22的话,加载的过程,是电机向动力源反方向加力,如果此时的动力源动力小于你的加载转矩,那电机轴就会反转,这会很危险。你还要做许多的工作,让电机禁止反转。很麻烦的。

楼主:
版主好!
再次感谢版主!
     首次允许我简单介绍下我的工况。
我的这套设备是做汽车变速箱试验的,一台G120变频器90KW拖动驱动电机(也就是模拟发动机)带动变速箱,一台MM440变频器160KW拖动电机加载到变速箱。
     G120那台,我P1300=0;根据指导手册上的快速调试流程图调试完毕。这样我就可以通过面板操作来控制我的转速了。
     MM440那台,我想通过转矩来控制,于是我把P1300=22;然后快速调试。然后把P1910=1;识别参数。我想用面板去控制转矩,我点动,但是,电机不转动,这是为什么呢?然后我看了一下参数P1500,发现里面好像没有通过MOP来设定转矩值的。是这个原因吗?
    请版主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参数设置,一环扣一环的链接功能图即可。
比如:图2400的r0019D和r0019E,连接图3100的P1035和P1036;它的输出r1050连接图7200的参数P1503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