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8):
众位前辈,某教室吊扇不转,我去检查了一下,吊扇接线处,相线正常,但零线却带110V电压。判定是电源过来的零线接触不良,于是将零线解开,从别的正常处借零线,结果一样。于是我加了一个电容,打开调速器后仍不转,用手拨动一下,它转了,但转速很慢。
 是否吊扇里匝间短路了,所以我加了电容用手拨动后它能转速不快的转?为什么它的零线接线端呈110V电压呢?用的是感应电笔,测量时另一手握紧了吊钩。

网友A:
测电压还是用万用表吧。。。

网友B:
现在的电扇带有温度保险看看是不是烧断,绑在线圈上

网友C:
交流220V吊扇有俩个绕组,主绕组和副绕组,你的情况是副绕组断线,就是接电容的那根,没它就不能启动,吊扇就不转,你往哪个方向拨,吊扇就往哪个方向转,用欧姆表量下就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电压还是用万用表吧。。。
对,电笔没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测电压还是用万用表吧。。。
同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交流220V吊扇有俩个绕组,主绕组和副绕组,你的情况是副绕组断线,就是接电容的那根,没它就不能启动,吊扇就不转,你往哪个方向拨,吊扇就往哪个方向转,用欧姆表量下就清楚了。

就是这个问题。楼主百度一下“单项启动电容”的相关资料看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G:
4楼的朋友说的很对,支持!!!!

网友H:
交流220V吊扇有俩个绕组,主绕组和副绕组,你的情况是副绕组断线,就是接电容的那根,没它就不能启动,吊扇就不转,你往哪个方向拨,吊扇就往哪个方向转,用欧姆表量下就清楚了!

网友I:
测电压还是用万用表

网友J:
最好不要使用电笔。

网友K:
应该是主绕组断路,用电笔量的不太准,只能参考!

网友L:
我以前就上了感应式电笔当,测电压用万表最好。

网友M:
这情况是运行绕组断了,

网友N:
测电压用万表最好。

网友O:
支持3楼的意见

网友P:
支持4楼的观点。

网友Q:
感应电笔测量不是那么精确,有时会误导你。

网友R:
主线组匝间短路

网友S:
感应式电笔测量时另一只手不要握吊钩

网友T:
检测副绕组

网友U:
是否是零线带电,比如有火线对零线短路引起。

网友V:
用万用表测准。测电压,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