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D 位置编辑方法

楼主(2011-09-28):
大家好:

      我一直高不明白CKD马达除了应用专门位置编辑器编辑位置坐标以外,还可以使用什么设置软件进行设置。各位大侠帮帮我!

网友A:
我记得CKD 转盘有个专门的参数设定软件的,CKD转盘的控制器通过USB直接和PC机连接设置的,你买了CKD转盘  那个软件也是自带的啊,就在一个光盘里

网友A:
一般情况用手持编辑器就可以了,编辑参数方便

楼主:
但是我们这里没有手持编辑器怎么办啊!

网友A:
那你只能用软件了  没软件   跟CKD的供应商要一张光盘吧  没有另外办法了

楼主:
哦,谢谢!在网上好像找不到啊!

网友A:
这种资料网上很少的,直接问代理商,让代理商给你想办法弄到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