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8):
现场要采集44路模拟量,用组态王在电脑上显示出来,打算用西门子200的PLC,不知道组态王对着44路模拟量的刷新频率能做的几秒刷新一次,西门子200的PLC,可以扩展44路4-20ma的模拟量吗?
我这样配置可以实现吗?
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呵呵;单从成本上考虑就不得了;
如果是4路模拟量的EM231,那S7-200是不支持那么多的;

网友A:
S7-200最多可以加7个模块;

网友B:
西门子200系列最大模拟量输入通道数为32,44个已经超出PLC的存储范围了。 不过可以通过走通讯的方式来减少模拟量太多不够用的问题。

网友C:
不太现实  成本太高

网友A:
用EM235,最多也只能带35路模拟量(含5路输出);
44路是没办法的;

网友D:
两个200的PLC 通讯 呵呵
速度不知道慢成什么样子呢

网友E:
不行的,各位说的有理!

楼主:
没有PLC可以实现吗,看样得用数据采集卡了是吗?

网友F:
可以考虑选择中大型的模块式的PLC

网友G:
200不行换300再不行......
化工行业吧,用欧姆龙的配过72路,23w,开关量《100

网友H:
其实可以这样: 参与自动控制的, 可以进PLC; 不参与自动控制的, 只需要显示的, 用研华或相似模块.  不但解决路数问题, 还可节省成本.

楼主:
今天客户说了,非要用PLC,不要用工控机采集卡,用什么样的好呢?什么样的PLC可以配置44路模拟量4-20MA输入,价格还能便宜经济,品牌不限。

网友I:
看来只能选择性能较高的PLC了,祝你早日完成项目!

网友A:
还用SIEMENS的话要用S7-300;

网友J:
可以找非标的采集卡;便宜;

网友K:
这个很简单啊,用上海巨朋的PLC就可以实现,
一个CPU222+5个EM231组成一套采集20个模拟量输入,再用一个CPU222+6个EM231采集24个模拟量输入,总价格才CPU222 2个1000元左右,11个EM231 4000多元,总共5000元左右就可以做到,上位机用组态软件分别采集这两套的数据即可。
PLC编程软件可以直接采用西门子的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编程即可。

=============================================
上海巨朋PLC,价格好,品质高
http://www.gipeng.com/
QQ:18267543
TEL:15821288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