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flex70变频器

楼主(2011-09-28):
我想用power flex70变频器做一个恒温的pid控制,但是在参数设置的时候遇到参数80(控制方式)不能更改为2过程pi,选定2确定后就会自动更改为0(开环控制)搞了好长时间一直没有找到原因,请变频器高手指导一下是不是有那个关联参数没有设置好   非常感谢

网友A:
不懂你意思

楼主:
不能设置pid功能,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B:
这个变频器,没用过。不知道他的使用方法。是不是找制造商的技术支持问一问?各个品牌的变频器,设计风格和技术路线有别。使用和操作也是各异。

网友C:
是否其它参数的影响?412,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