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保护接地?

楼主(2011-09-29):
什么是保护接地?有哪些作用?怎样做更好?

网友A:
先找本书自己看看,这个问题要说的话能说好几天~!

网友B:
简单地说就是把设备金属外壳可靠接地,在设备发生漏电使得外壳带电时,起到一定保护作用

网友C:
什么是保护接地?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和接地装置之间作电气连接叫做保护接地。有哪些作用?为了防止因绝缘损坏而造成触电危险。怎样做更好?主要是确认是金属外壳,接线时最好把螺丝上紧。(还有其它....也希望 同行指点,谢谢。)

网友D:
众所周知,电位的高低是相对于零电位参考而言的。工程实用上,常把大地取作电位的参考点。当地面上的金属物体与大地牢固连接时,若没有电流【或很小】流过,则金属物体与大地之间就没有电位差,即该物体就具有大地的电位——零电位,这就是接地的含义。因此,接地就是将地面上的金属物体或电气回路的莫一节点通过导体与大地相连,从而使该物体或节点与大地经常保持等电位。

网友E:
把用电设备外壳可靠接地对人身保护叫做保护接地.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精确指导,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