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9):
高压开关柜被水淹了,如何恢复功能?里面是真空开关,请大家指点一下恢复使用的步奏

网友A:
高压还没接触过水淹的,低配房曾经被水淹过,后来用电吹风吹了几天放了一个星期才投入使用,现在使用正常。

网友B:
更换真空断路器吧

网友C:
还没听说过呢!把断路器换了吧,免得麻烦,高压啊!

网友D:
这个应当要请有资质的人员处理(或咨询),比如厂家或电业局的人员,处理好还应当做相关试验。

网友E:
请先清洗,再干燥,再做试验,如合格,可用;如不合格,更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当要请有资质的人员处理(或咨询),比如厂家或电业局的人员,处理好还应当做相关试验。

网友G:
若有带维让他们来做。

网友H:
先做清洁,干燥处理,然后请供电局指定做“电试”人员做测试,各项指标测试合格才能投入使用,高压设备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