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9):
一次调试中,电机功率为22KW,接成星三角启动,一启动时,热继电器动作,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所带动的负荷是轻载还是重载,热保护调的是否小了

网友A:
重载的话,将启动时间调的长一些

楼主:
用于吹热风的。。

网友B:
看一下负载,再查一下热继和线路是否匹配

网友C:
热继调小了?时间调短了?

网友D:
热继设置不当,星三转换时间太短。。。。。。。。

网友E:
重载了或者保护动作了把启动时间调长和热继电调大。

网友F:
热继设置不当,星三转换时间太短。

网友G:
什么是保护接地?
引用 网友A:
重载的话,将启动时间调的长一些

网友H:
你是22v供电改380v供电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22v供电改380v供电吧啊

22KW三相的电机,三角形接法的,线电压380V,相电压380V,
现在改成星三角启动,当在星形运行时,也就是原来三角运行的相电压改成了220V,
线电压不变,为380V。

网友I:
配置不合理或者启动时间过短

网友J:
热继电器设置过小

网友K:
调整不当造成的重新绸整

网友L:
估计是热继器设置小了,还有就是启动时间设置短了,电流还没有稳定就转入角型运行

网友M(2011-10-31):
配置不合理或者启动时间过短.调整不当造成的重新绸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