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HC故障

楼主(2011-09-29):
本人有一台汇川MD320系列11KW变频器,一上电就跳“HC”故障代码,模块是好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正常,第一次接触这款变频器,现无成下手,请高手们指点一二。在此先谢谢各位啦!

楼主:
难道师傅们都放假了吗?

网友A:
HC故障,你看一下是不是风扇坏了或者堵转。

网友B:
HC是过热报警吗,若是,可能三引线风扇坏,或温度检测电路的故障.
模块附近有温度传感器,须电路查找.比较容易找到温度检测电路,风扇坏或温度检测电路误报警,比较好修的故障.

网友C:
HC是啥故障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大师的帮助,汇川变频器上电显示“HC”故障说明书上是这样说明的“驱动板与控制板之间连接的四芯排线接触不良;变频器其它器件损坏”,经检查过了排线接触良好,风扇良好,是两线的普通风扇,另外补充一点就是“HC”是“ hui chuan"拼音的头个字母,应该是通信故障。

网友C:
驱动可能有问期。

网友D(2017-12-22):
我手中的320上电接触器吸合就显示HC 断电后接触器掉电(24v直流接触器)就正常了,在正常状态下上电显示,电流检测故障

网友E:
电流检测出问题了,查一下7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