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9):
最近在做一个温度控制系统,用的PLC是Controllogix系列的,现在再找一个合适的应用领域,最好是对控制精度高的那种,而且一般的PID难以满足其要求。我们打算用模糊控制代替PID算法,提高系统的控制精度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由于还在上学,对这方面的了解很少,求高人指点一下,哪些领域需要精度很高或者是需要模糊控制的温度控制系统?谢谢了!!!

网友A:
模糊控制,到是没接触过,也不知道是什么,以前有过温度控制的,不过都是用温控器的PID控制,控制精度在0.2度左右,静等需要控制温度精度高的领域

网友B:
航空航天事业呀!要求肯定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