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9):
变频器的直流接触器起什么作用有谁知道,请真确的回答

网友A:
这个直流接触器是什么意思?是线包直流?还是触点直流?意思可不一样。另外这个接触器在变频器的位置是哪?也很重要。没有这些,谁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里都有直流接触器的。

网友B:
不知你说的是不是控制直流通断的那个交流接触器?他的作用是待变频器各部自检正常后接通直流高压。

网友C:
不会是刚上电时接通为电容充电的接触器吧?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好莫名其妙,什么直流接触器?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那是起短接启动电阻的

网友E:
那个是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