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与触摸屏

楼主(2011-09-29):
小弟要改一机台,利用气缸伸出与缩回来切割橡胶。要求用伺服电机控制气缸位置《及橡胶长短》,触摸屏来修改一个流程需切割数量及长短,并能保存与触摸屏内随时可以调用  。工作流程:气缸向前伸出切割橡胶圈,完成后缩回;最多一个流程可以切割20个,完成切割之设定个数后返回原点;《个数可以设定为一个或者是20个,完成所设定之数量后返回原点》,
望各位师傅们不吝赐教

网友A:
怎么赐教?
自己编程搞吧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帮不上忙

网友C:
编好PLC程序后利用设置在触摸屏里的数据寄存器来保存和修改数据,利用设置在触摸屏里的辅助继电器实现启动停止功能然后再利用PLC中断实现你这样的整个功能!只能提供一下思路参考而已!

网友D:
"触摸屏来修改一个流程需切割数量及长短,并能保存与触摸屏内随时可以调用"你这个触摸屏界面可能得采用配方功能来配置,存储多组工艺参数,PLC可以调用工艺参数来进行控制动作,给你提供个思路! PLC程序不麻烦,触摸屏界面设计你可以具体看看你所选用的触摸屏上的配方功能做个相对应界面就OK!

网友E:
定长的距离,可以用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和现场的机械结构一起算出来,裁1mm需要多少脉冲,
切割的数量,可以用汽缸磁性开关的边沿触发位计数
修改数量和裁断距离的长短用fzl_115说的配方是最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