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操作柜问题

楼主(2011-09-29):
直流屏中的直流电停、送能引起10KV操作柜动作吗?

网友A:
不会的   10kv能影响直流柜

网友B:
看你直流屏的输出方式
输出直接接电瓶的话没事
要是有控制的话就不行了

楼主:
好的,多谢楼上指导。这下心里有底了。

网友C:
建议看看自己的图纸,不同的保护方式都有不同的接法。。同一种保护,有的是用1,有的是用0的。。

网友D:
四楼是对的
你的看是否有控制

楼主:
感谢楼上发贴。再请教一个问题:10KV操作柜中的合母(DC240V)与控母(DC220V)的电压为啥不同?是负载决定的吗?

网友C:
操作电源一般标准是220V直流的,但是在合闸母线上的电压却是240V,控制母线上是220V,这是标准的电压,也是旧版本的直流操作规定,其原因是因为合闸母线是属于瞬间大电流输出,其操作电流大,持续时间短,为了使高压柜合闸时有足够的能量进行一次合闸成功,不产生二次跳跃,因此,合闸母线上的电压适当提高至240V,当合闸时电流过大导致压降也可以保证线圈电压在220V以内。二控制回路上的电压主要是提供给继保等二次保护回路用,因继保设备是属于长时间在线的,且运行电流不大,因此使用标准的直流220V。但是,这几年随着直流屏电池组的容量加大,高压直流合闸线圈电流的减少,现在很多直流控制柜所使用的已经是标准的220V了,很多新柜已经没有区分控制电源和合闸电源了,统一使用220V。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