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9):
之前顺冠有讲到防静电小常识,今天我们要针对不同行业的防静电知识进行具体分析,那下面我们先从塑胶行业开始吧!

  一 什么叫静电: 即相对静止不动的电荷,通常指因不同物体之间相互摩擦而产生的在物体表面所带的正负电荷。

  二 静电放电: 指具有不同静电电位的物体由于直接接触或静电感应所引起的物体之间静电电荷的转移通常指在静电场的能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击穿其间介质而进行放电的现象。

  三 静电产生的原因:

  1 微观原因 根据原子物理理论,电中性时物质处于电平衡状态。由于不同物质原子的接触产生电子的得失,使物质失去电平衡,产生静电现象。

  2 宏观原因: 物体间摩擦生热,激发电子转移;

  物体间的接触和分离产生电子转移;

  电磁感应造成物体表面电荷的不平衡分布;

  摩擦和电磁感应的综合效应;

  四 塑料都属于高分子材料,表面电阻 体积电阻都大于10的12次方以上。因此,赋予了塑料材料的良好绝缘性能。而正由于这种原因他极易产生静电,因为塑料及其制品在生产、搬运、接触、分离、摩擦、碰撞、介入电磁感应场合都是及其可能,甚至是决不可能避免这些场合。那就带来了静电的产生因素。如何有效的防制,这是多年来人们关注和期待的话题。

  五 塑料防静电的概念:当塑料及制品表面阻值:大于10次方时极易产生静电;在8-10次方之间具有一定防静电性能;在6-8次方之间有很好的防静电性能;在4-6次方之间具有最佳的防静电性能;当达到4次方以下具有了相当的导电性能,属于导体 半导体材料。

  六 塑料防静电设备:

  1.加入一些具有吸湿作用而又对塑料无害(助剂)材料,来降低其表面电阻,这就是塑料的防静电剂,根据塑料品种不同选择的抗静电剂的种类使用;无论是离子型非离子型都属于吸湿性抗静电剂,就是加入这些助剂后,靠这类材料吸取空气中的水分,降低表面电阻,以达到防静电性能。

  2.直接采用具有导电性能的塑料来加工其制品,这就是导电塑料(树脂)产生的由来。从目前国内市

网友A:
我们也是采用防静电胶皮连接单独地线,人体带上防静电手腕,防静电工衣和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