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9):
以前就用过的都是三菱的温度特殊模块,现在我要监控压力 流量 PH值信号  都有相应的传感器 输出信号都是4-20mA电流信号,现在我要把这些信号在触摸屏上显示  怎么搞呀

压力 流量 PH值这些信号我用plc的AD模块转换分别存入寄存器D0 D1 D2 中

我在触摸屏上要显示压力 流量 ph值这些数据,是不是在触摸屏上选数据显示 然后选择相应的寄存器就行了嘛 ?还需要进行什么设置么 ?以三菱的触摸屏为例 或者威纶的触摸屏

网友A:
温度特殊模块会用,改AD就不会用啦,说你什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特殊模块会用,改AD就不会用啦,说你什么好。

顺便问一下   可以以直接用FX2N-4AD模块来监控温度么 ?传感器是标准的信号输出的

不用4AD-PT或TC来控制温度  因为我有五个温度要控制 用一个4AD-TC 刚好多一个

在增加一个有增加了成本的  直接用FX2N-4AD控制温度行不 ?

网友B:
说一个我亲自经历的选型问题。
有次用称重变送器做了一个称重的程序,开始选型时用FX2N-2AD,但后来用时才发现2AD的分辨率是4000,传感器的总重是16000克,这样秤的精度为4克,而要求的是1克,后来只好改用FX2N-5A了。

网友C:
普通的模拟量处理后得到的是对应的数字值,你还要将这些数字值进行运算,得到对应的具体压力、流量的值,不然只是纯粹显示个几千、几百的数据就不知道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