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UPS电源

楼主(2011-09-29):
我单位的一台UPS电源。
装上漏电开关就是要跳。

好像UPS对外壳有1V的电压是不是呀?
现在只好装普通2P空开。

用测电笔量外壳氖泡有亮光呢?
这是咱回事?
请朋友们说说看!

楼主:
好像UPS对外壳应该有电压的,是不是呀?

网友A:
外壳不应有电压
检查一下吧要出问题了

网友B:
把ups接地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
检查了,都好的呀!不知咱回事了!

网友C:
漏电开关对带电感都会这样用380v不会

网友D:
设备本身不存在故障等问题,问题出在你不应装漏电保护开关而装上普通断路器就行了。当然,你装漏电保护开关也可以,但上电时当漏电保护开关跳闸时立马再合上去就不会再跳了,就是说每次上电都要合二次。 不信你试试,反正我信了。

网友E:
我这里也是这个问题,UPS会导致漏保不定期跳闸,而且晴天是很少发生,都是空气湿度大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一直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直接用空开,不要漏保了,但是有点担心漏电的问题

网友F(2012-01-12):
不知地线接了没有,ups电源的底线最好接上,山特ups对这个要求比较低,3K以下的可以不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也是这个问题,UPS会导致漏保不定期跳闸,而且晴天是很少发生,都是空气湿度大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一直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直接用空开,不要漏保了,但是有点担心漏电的问题
漏保本来就是在空气湿度大的时候容易跳闸,在工业上不太容易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本身不存在故障等问题,问题出在你不应装漏电保护开关而装上普通断路器就行了。当然,你装漏电保护开关也可以,但上电时当漏电保护开关跳闸时立马再合上去就不会再跳了,就是说每次上电都要合二次。 不信你试试,反正我信了。

j是吗?谢谢你,我还没试过呢,现在还是用的普开,有机会我试下!